楼主(2015-10-28):
比如说触摸屏上显示的一号电机能带几台变频器?(这几台变频器的地址也改成一号)

网友A:
把问题表达清楚,是论坛交流的基础。

网友B:
可以的,但需分开。

网友C:
触摸屏如果使用的是RS-485总线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与31台变频器进行通讯,31台变频器能驱动多少台马达?一般的控制方案,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马达,也就是一个触摸屏可以控制31台马达。

如果触摸屏使用的是TCP/IP的通讯线路,也就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并且变频器本身也支持该种通讯协议,如果以太网的网络上不安装路由器的话,一个工业局域网最多可以连接252台设备,也就是一个触摸屏,使用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驱动251台马达。

网友C:
如果使用了工业以太网总线的方案进行布置控制线路,并且在以太网上安装了企业级路由器,可以通过路由器的子网掩码设置的功能,一台触摸屏可以驱动上千上万台马达。
这就是归功于路由器的子网掩码设置的强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如果使用的是RS-485总线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与31台变频器进行通讯,31台变频器能驱动多少台马达?一般的控制方案,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马达,也就是一个触摸屏可以控制31台马达。

如果触摸屏使用的是TCP/IP的通讯线路,也就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并且变频器本身也支持该种通讯协议,如果以太网的网络上不安装路由器的话,一个工业局域网最多可以连接252台设备,也就是一个触摸屏,使用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驱动251台马达。
你说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触摸屏上的一个启动按钮能同时带几台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如果使用的是RS-485总线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与31台变频器进行通讯,31台变频器能驱动多少台马达?一般的控制方案,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马达,也就是一个触摸屏可以控制31台马达。

如果触摸屏使用的是TCP/IP的通讯线路,也就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并且变频器本身也支持该种通讯协议,如果以太网的网络上不安装路由器的话,一个工业局域网最多可以连接252台设备,也就是一个触摸屏,使用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驱动251台马达。
你说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触摸屏上的一个启动按钮能同时带几台变频器
首先需要询问的是,变频器的启动方式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讯类启动的方式,也有触点类的开关量启动的方式。
假设触摸屏的一个启动按钮,启动的时候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出继电器Y0,如果Y0的输出端并联了100台变频器的RUN运行信号的输入端,那么可以同时启动100台马达。
如果使用的是通讯的启动方式,只能启动一台马达,因为通讯都有通讯地址的一一对应的限制。

网友C:
其实如果想用通讯的方式同时启动N多台变频器,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编制通讯程序的时候可以附带触发其他的通讯程序,一起同时启动N多台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如果使用的是RS-485总线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与31台变频器进行通讯,31台变频器能驱动多少台马达?一般的控制方案,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马达,也就是一个触摸屏可以控制31台马达。

如果触摸屏使用的是TCP/IP的通讯线路,也就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并且变频器本身也支持该种通讯协议,如果以太网的网络上不安装路由器的话,一个工业局域网最多可以连接252台设备,也就是一个触摸屏,使用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驱动251台马达。
你说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触摸屏上的一个启动按钮能同时带几台变频器
首先需要询问的是,变频器的启动方式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讯类启动的方式,也有触点类的开关量启动的方式。
假设触摸屏的一个启动按钮,启动的时候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出继电器Y0,如果Y0的输出端并联了100台变频器的RUN运行信号的输入端,那么可以同时启动100台马达。
如果使用的是通讯的启动方式,只能启动一台马达,因为通讯都有通讯地址的一一对应的限制。
变频器通讯是485的,用网线连接的!一个通讯地址对应变频器一个站号,现在我想用一个通讯地址同时启动多个站号可以吗?(多个变频器站号设置成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如果使用的是RS-485总线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与31台变频器进行通讯,31台变频器能驱动多少台马达?一般的控制方案,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马达,也就是一个触摸屏可以控制31台马达。

如果触摸屏使用的是TCP/IP的通讯线路,也就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并且变频器本身也支持该种通讯协议,如果以太网的网络上不安装路由器的话,一个工业局域网最多可以连接252台设备,也就是一个触摸屏,使用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方案,最多可以驱动251台马达。
你说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触摸屏上的一个启动按钮能同时带几台变频器
首先需要询问的是,变频器的启动方式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讯类启动的方式,也有触点类的开关量启动的方式。
假设触摸屏的一个启动按钮,启动的时候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出继电器Y0,如果Y0的输出端并联了100台变频器的RUN运行信号的输入端,那么可以同时启动100台马达。
如果使用的是通讯的启动方式,只能启动一台马达,因为通讯都有通讯地址的一一对应的限制。
变频器通讯是485的,用网线连接的!一个通讯地址对应变频器一个站号,现在我想用一个通讯地址同时启动多个站号可以吗?(多个变频器站号设置成一样的)
在RS485网络内,不可以多台设备使用相同的站号。
建议通过PLC控制器进行中转,也就是触摸屏启动PLC内部的元件,然后PLC编制通讯程序,附带触发与启动其他站号的变频器。

网友D:
采用RS-485总线的通讯,最多可以与31台变频器进行通讯,但数据传输有点慢,最好不要超过20个。

网友E:
不能使用一样的站号,会出现不可估计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