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哪位大神有三菱的伺服驱动器说明书,请帮忙发下,第一次接触伺服,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
三菱官网上面有的,注册个账号就可以了的

网友B:
百度就有很多

网友C:
只有英文的

网友D:
B型是英文版本的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的,小弟英文水平真的是不敢恭维。

网友E:
没有中文的,这伺服是通讯型的,要和三菱专用的控制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