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Controlway 的安全光幕不好对准,大家有没有好的对光幕的方法?我记得厂家过来装的时候有一种专门对光幕的小仪器,但是在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型号。一个安全光幕修了我快一天了,始终对不上!

网友A:
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是指为了保证安全,光电保护装置的光幕与危险点之间允许的最小距离,安全距离可参照下表确定,或依据公式计算得出。
光栅传感器的安全距离的计算:

对于滑块能在行程的任意位置制动停止的压力机,安全距离依公式计算。
SD = SV(21TT?)
式中:SD ——安全距离,单位米(m)
SV——人手的伸展速度,单位米/秒(m/s)
1T——光电保护装置的响应时间,0.02秒(s)
2T——压力机及相关执行机构的制动时间,即从制动开始到滑块停止的时间,单位秒(s),从压力机的技术文件中获得或根据实际制动情况测定。
   采用各行光束更靠近或更多安全光幕可得到更高的保护区高度。为防止设备之间相互干扰,相邻的设备应以反方向运行,如下所示。为避免直线型装配情况下相邻保护区之间出现不合适的分辨率60mm/2.36in,建议按下面所示采用有连续分辨率情况下的移位安装布置。并排装配时,设备还应以反方向运行。   在一些应用中,下面所示的直角型安装布置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于特殊应用,可能会有一种配置1面或2面反射镜的布置,(每增加一面反射镜,扫描距离缩短约10%)。

网友B:
用一只激光笔就行了,想办法固定在发射端,对正后就可以。也可以购买产品专用对准仪

网友C:
二个距离多远?
不太远的话固定一端,另一端从近一点点平移过去;

网友D:
拉一根绳子就行了!实在没有你拉一根小电线也行!
把绳子或者电线拉成水平,对准很简单!
激光笔因为光斑问题,需要经验

网友E:
4楼的方法可以一试。
我对过距离3米多的,很好对。

网友F:
我就是水平尺+钓鱼线
然后就是移位

楼主:
科瑞的光幕精度太高了,错一点都不行,机器人工作站用的,距离也就一米五左右,对的我烦死了。还是理研的光幕好对,四米的冲床,很轻松就对上了。我拉根绳试试,慢慢移过去是不可能的,手一抖就对不上了,我试了,再说这光幕有1.4米长,对射型,很不好对!要是短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G:
不防请教下瓦匠,问问他们怎么样找水平啊,哈哈哈

网友H:
用五点定位水平仪来试一下吧,比较直观,不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