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本人对电路板及变频器维修有兴趣,想往这个方向发展,想找个培训单位先学习一下,麻烦各位前辈推荐个地方,最好是沈阳、北京、天津附近的,谢谢!

网友A:
北京雅培自动化培训中心    你可以了解 一下    我就 是在那里学的 。  孙老师电话   ;13581736871

网友B:
学修变频找咸老师

网友C:
看你想学那方面的了?

网友D:
楼主要是想掌握顶级的变频器维修技术,就得不远万里去求学,就像唐僧去取经一样,不过北京到山东,应该没有万里之遥吧。

网友E:
这个当然是自学比较好了,只要有电子基础,对电子有爱好,看书最好。

网友F:
电子线路涵盖太广,如果有电子基础变频器自学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管学什么,基础真的很重要!不管怎么高科技,底层的基础知识是最起码的。尤其工科,打牢基础是必须的。比如,学过数字电路,就知道门电路,触发电路,寄存器之间的关系,学习PLC或者MCU的时候,脑海里就对寄存器有硬件概念。就知道为什么要有复位电路。学习了高等数学,就很容易用傅立叶级数变换理解谐波的意思。楼主有基础的话,建议看看书,找个维修公司实践一下,很快就上手了。先搞小功率的,即使炸了,不就几百块钱吗?同时克服恐惧心理,胆大心细
。然后搞大功率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一上来搞大功率的,万一炸了,成本很高。理论基础加实践经验,你会成为高手。然后触类旁通,伺服什么的都能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想掌握顶级的变频器维修技术,就得不远万里去求学,就像唐僧去取经一样,不过北京到山东,应该没有万里之遥吧。
我第一次知道有《咸》这个姓。。。。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知道的,太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