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原来供电一直都用dc24v的
最近在现场看到一个,用直流12v供电的。也很正常。

网友A:
信捷文本好象新版的不兼容旧版的,怎么在楼主眼里变那么好了?

楼主:
兼容性的问题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
我只是说电压的问题

网友B:
OP320好像可以在零下20°正常工作,其余文本好像死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320好像可以在零下20°正常工作,其余文本好像死机来了
我只能在0度以上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320好像可以在零下20°正常工作,其余文本好像死机来了
我只能在0度以上工作
不好意思啊,OP320我实际在佳木斯汤原县医院楼顶板房做了12套净化空调系统,在-24°我能正常看到文本字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320好像可以在零下20°正常工作,其余文本好像死机来了
我只能在0度以上工作
不好意思啊,OP320我实际在佳木斯汤原县医院楼顶板房做了12套净化空调系统,在-24°我能正常看到文本字符
呵呵,我在南方,没那么低的温度,不过看技术要求是-10度到50度好像,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320好像可以在零下20°正常工作,其余文本好像死机来了
我只能在0度以上工作
不好意思啊,OP320我实际在佳木斯汤原县医院楼顶板房做了12套净化空调系统,在-24°我能正常看到文本字符
呵呵,我在南方,没那么低的温度,不过看技术要求是-10度到50度好像,忘了

反正客户最初需要西门子文本,后来因为低温过不了改用信捷滴

网友D:
液晶都有使用温度限制的,可以调整液晶的对比度来适应温度,各款都可以,位置不一,有在屏上的又在驱动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