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的单按钮起停电路,能行吗?

楼主(2015-10-28):
今天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个继电器控制的单按钮起停电路,总感觉怪怪的,好像不大可靠,你说呢?

网友A:
应该画错了。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以前用过。

网友C:
从原理上看没有问题。

网友D: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没看出问题,表示比较疑惑

网友E:
没错,可以的

网友F: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G:
根据这个原理图来看是可行的吧。

网友H:
这个图从原理上看没有问题。

网友I:
很古老的单按钮启停电路,继电器电路的实现方法是必须要三个继电器元件来才能实现的(包括马达的主接触器)。
因为一个按钮需要记录两种状态,按第一次的状态和按第二次的状态,所以就有两个中间继电器来记录。

网友J:
分析来讲,可行,

网友K:
原理分析是可行的。

网友L:
触点符号都画反了。

网友M:
控制部分从原理上可以通过。

不知楼主感到怪怪的地方指哪里,不大可靠的原因是什么;
只是画法上,KA1线圈支路上的KA1-1凸出到了上面(可能是为了图形对称吧)、KR触点的限定符号似乎(应当如S一样)画在下端。

网友N:
第一次见单按钮启动,不过从原理上分析是可行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O:
可以实现的,利用KA1和KA2来转换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网友P: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是对的呢,说对的都没有仔细的看图,这个图明显是行不通的。仔细观看启动按钮后的KA1-2是常闭点,应该是常开点才是正确的。

网友Q:
没弄明白,KA1-2是否错误。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是对的呢,说对的都没有仔细的看图,这个图明显是行不通的。仔细观看启动按钮后的KA1-2是常闭点,应该是常开点才是正确的。
图的原理是可以的。KA1-2也是没有问题的。S是常开的开关,KA1是没有吸合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R:
我理解错了

楼主:
分析了一下,运行应该没有问题,但个人认为:在起动时按下按钮的时间不能过快,因为在起动瞬间有多个继电器与接触器触点状态需要同步转换,但如果由于某个触点的通断滞后或延迟,如果时间过短便可能起动失败。

网友S:
理论上是可以的啊。

网友M:
回复18楼:未能理解所述,为什么是常开点呢?

补记:
先没看到还有第二页;之前所问,撤销。

网友T:
这图,没有错,利用KM的前后状态就行选择接通KA1或KA2,利用其接通后的触点去控制KM.

网友U:
回复 网友P:
换成常开的话你看能不能停的了KM。。

网友U:
回复 楼主:
不会出现你说的现像,我实际组过这种电路,故意试了可靠性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V:
图是对的啊,,不存在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分析了一下,运行应该没有问题,但个人认为:在起动时按下按钮的时间不能过快,因为在起动瞬间有多个继电器与接触器触点状态需要同步转换,但如果由于某个触点的通断滞后或延迟,如果时间过短便可能起动失败。
你按多久它都是只执行一个动作,要嘛起动,要嘛停止。这接法很可靠,没有问题。

网友W:
我也如此认为,楼主提供的电路,要嘛起,要嘛停。没什么问题呀。不过如果搞两个按钮,一起一停,多省事呀。干嘛这么麻烦呢?看看那电路,多繁琐呀。

网友X:
电路分析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现在没人用这种电路了

只要那种特殊场合,只能用一个按钮控制时才会用这样的电路。

第一次按下S,KA1线圈得电,得电路径S常开——KA2-1常闭——KM常闭——KA1线圈(KM线圈初始未得电,所以KA2线圈不得电);之后,KA1—3常开触点闭合,KM线圈得电。KA1-1为自锁触点。

KM线圈得电后,KM常闭断开,为断电时保证KA1线圈不会得电做准备。(KA1支路)
             KM常开触点闭合,为断电线圈KA2得电做准备。(KA2支路)
             KM常开触点闭合自锁,(KM支路)

松开S后,KA1线圈断电,KA1-2常闭触点复位,解除对KA2线圈的封锁。

第二次按S,KA1线圈不得电,因为KM的常闭触点断开着;
          KA2线圈得电,得电路径S常开触点——KA1-2常闭触点——KM常开触点——KA2线圈;
          KA2-2常开触点闭合自锁。
          KA2-3常闭触点断开切断KM线圈的得电路径。

注:KA1-2常闭触点与KA2-1常闭触点还有互锁功能

网友Y:
这个……已经是经典电路了!可以的。

网友Z:
单按钮控制可以实现,我去年刚做过.KA1-2必须得事常开,否则关不了.

网友AA:
绝对可行。

网友AB: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C:
经典电路

网友AD:
答18楼,kA1一2如果是常开的话按一下按钮只能产生一个振荡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