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想自学一下,求哪位大神推荐一下比较入门的书籍,或pdf的书也行

网友A:
工业库很多,注册一个

网友B:
就一个指令,直接读取数据,没什么学习的,试试就知道了。所有PLC都差不多一样。我是让你少走弯路,别相信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网友C:
想看的话去三菱官网下载数模扩展模块的资料看一下,印象中没多少页的,不过觉得三菱的那些指令太费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的还没接触,他的程序是挺费解的

网友D:
特殊模块手册有现成的例子程序
看不懂可以套用
地址改改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的还没接触,他的程序是挺费解的
这么说来楼主接触的是???既然都求了表情建议标题改改也许来的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