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小弟是一個新手
最近在碰QD75 遇到一個難題
請問各位大大 能否告訴我 QD75 和伺服之間的接線  我是要做位置控制的

网友A:
百度上有

网友B:
你没看这个模块的使用手册?后面的附录4就列出了QD75D和三菱J2S-A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