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三菱FR-D720S-0.75K-CHT不显示,测模块正常。不接CU板开关电源电压正常,接CPU板开关电源电压跳动

楼主:
不接CPU板开关电源电压正常,接CPU板开关电源电压跳动

网友A:
那就是CPU板有短路现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哪里,查不出来

网友B:
分别脱开主板上5v,24v试试看。

网友C:
这个板子很便宜的,去淘宝搜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别脱开主板上5v,24v试试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