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5-10-28):
在西门子plc编程中有一个顺序控制指令编程方法(俗称:步进程序),用这种方法编程可以用计数器什么的一些功能指令吗?  还有计数器怎么在步进程序里面用?

网友A:
可以啊,至于怎么用?和平时使用没有区别。

网友B:
计数和定时器想怎用都行,和一般程序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C:
步进指令是分离程序,定时器怎么用都可以,不会互相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谢谢了怎么不表示一下咧,不是悬赏么!

网友E:
楼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关键是有想法就动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比较模糊 可不可以做一个图

网友F:
在s7-200的plc中计数器c应放在单一的网络段里,如要放在步进中用字加1或减1指令(脉冲执行)是一样的效果,当计数到了用比较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