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唉,在家里测试都没发现问题,到现场多次启停的时候偶尔发现这个问题,触发信号是接近开关,信号干扰可能信小点,应为线都单独布线的,想问问坛子上有没人知道就是相机触发信号结束要不要延时停止,有在别的程序上看到过相似程序,有在触发信号停止后5毫秒复位触发输出(触发信号输出是置位输出的),只是现在还没连到PL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输出的拍照信号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正极通断的,现在就两个思路,一时程序上把输出信号延迟复位,还有就是在固态继电器这换一种规格看看有没改善,没接触过这种视觉,找不到方向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还真是挺少的,偶……不知道啊,但是很期待答案

楼主:
初步估计是干扰照成的,现在先从消除干扰下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在触发的时候需要给一个时间,一般0.3秒就够了,或者你试着把时间拉长,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一个,软件是可以监控的,看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这个触发信号.如果接收到了,CCD没有启动的话,那就联系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在触发的时候需要给一个时间,一般0.3秒就够了,或者你试着把时间拉长,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一个,软件是可以监控的,看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这个触发信号.如果接收到了,CCD没有启动的话,那就联系供应商。
谢谢,其实是干扰,触发时间要求在0.15秒,不过我当时电话和客户沟通的时候和我说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到现场也没注意,直到把触发信号调到30毫秒结束,发现问题了,根本拍照跟不上,这下才去想是不是继电器输出,一看,真是,现在没办法,只能直接触发了,不进PLC ,对于干扰,我是这么做的,就当我这套检测系统是单独一台设备,单独供电,用中间继电器座转换把NG信号传给PLC,(本想偷懒工控机的的所有输入都接滤波器,有改善,但是还会有问题)改完后试下,目前没发现干扰,明天连续试机看看。(顺便说说干扰,可能是报警灯的脉冲输出引起的,没时间充分试,我相机触发是用固体继电器转化正极控制相机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