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如题,我们设备用的交流110V步进电机2个,24V步进电机9个,现在客户要确切知道每个电机工作时候的电流是多大,让我们测量出来,请教大家一下,这些该怎么测?我这边有个小的钳形万用表,我夹住火线测了一下交流的,不晓得准不准,对不对,直流的不指导用这个怎么测。还有一个普通的万用表,我还没用上,用上的话该怎么操作,大神指点一下,谢谢,若不是处于紧急,也不会在这个点还在发帖求助大家,谢谢了!

楼主:
数字式万用表大概模样如下,有交流档和直流档

网友A:
用直流电流当测量,把表棒串联入任何一个步进电机的线圈。

网友B:
万用表测量电流很麻烦,需要断开线圈回路测量,还分直流档和交流档。
直接用钳形表量不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C:
交流电流用交流电流档,直流电流用直流电流档,注意表笔要置于电流的测试孔,不能在电压和电阻的测试孔。这很简单的。看图操作,无师自通。

网友D:
指针式万用表要注意正负极的表笔之分,数字万用表则没事,不论正负极表笔,顶多数值前面显示-号。

网友E:
我整了一个交直流两用的钳形表

网友F:
直流的或可以用直流电流表,稳态时可以测得其工作电流;电机运转时,可能只能测到其平均电流。
或者,直流的测其交流输入电流,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G:
知道交直流符号看表上的标记就行了

网友H:
普通的电流表包括FLUKE的一般也不能准确测得步进的电流,带宽不够。个人看法

网友I:
万用表太麻烦,要穿进电路,不如钳流表直接夹在电线上测。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步进电机的电流是什么样的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头上有个钳形表,只能测试交流马达的那两个,还有9个是24V直流供电的马达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怎么讲?大神能详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