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手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5-10-29):
各位好:
现在我想实现伺服手动点动的功能,我在网上下了一个手动点动的程序,如下图
该程序应该是通过M0或M1的通断来驱动DDRVI输出脉冲。
可以在我书中看到一段话如下图:
也就是说如果按书中的描述,断开m0或m1后,再接通时应该不再接受指令的再次驱动才对。
想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图的例子可以通过通断m0或m1进行点动操作?如果按书上所说断开后
应该就不能再驱动了。
请指教一下。

网友A:
2中所说是指的PLC内部执行定位的标志位和你所说的M0/M1动作是两个概念!

网友B: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C:
假设驱动条件是脉冲信号+方向信号。当这两个信号都已经没有输出的时候,马达将减速停机(这不是废话吗?没有信号怎么转?)。
如果需要再次启动马达,需要启动M8029,告诉驱动器上次的行走动作已经完成。就算你再次启动给上面那两个信号继续输出也无济于事。
以上是个人对图2的瞎掰。

网友D:
你这是什么用的,定位也不需要这样手动,归零时用的吗,若是手动驱动不如直接plsy k0 kxx y0 y4或Y3更好点,根本无需考虑标志位

网友E:
我也在看这书,我的理解是脉冲输出中监控标志 应该是驱动条件OFF时 脉冲输出中监控标志同样也为OFF 【因为Y0没有脉冲输出了】图片中的那段话 中间应该加个分号 确实会误导人
三菱PLC特殊继电器M8147监控的是Y0脉冲输出,M8148监控的才是Y1脉冲输出。
特殊继电器M8147和M8148的作用是当Y0和Y1有脉冲输出时,M8147和M8148置1,没有脉冲输出时置0。

网友F:
图2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M8029是当指令执行时 如果是完成了设定的脉冲数量M8029才会为1,
如果在没有完成设定脉冲数量的情况下,执行条件断开,此时M8029不会为1

网友F:
借楼主地 在问个问题
手册中关于定位指令有个提示“当指令的驱动接点OFF后,再次对其驱动时必须满足:前一次驱动的定位指令所使用的脉冲输出中监视OFF后,必须经过1个运算周期后,才能再次启动。
这里的:一个运算周期”怎么理解? 如果控制电机连续的正反转,(如正-反-正-反-......),这种情况要不要在启动下次运行前稍加点延时了? 如果加延时的话这时间怎么把握,能不能实现无缝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