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22KW康沃,电源板有叫声,很小,之前是使用时高速停—回来就成这样了——

电源电路的叫声,已经解决了,换了个电解电容就没了——
现在开机有时显示POFF(换了个G3的面板POFF还带有变频器欠压) 有时又显示 Er 07

都解决了——,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啊——,因为是多年的老变频器了,问韪多,开机POFF是电压检测回路的问题,因为有两块废板,就直接拆下来换了(做成小板的),停机时过压,是电压检测旁路上电解电容应该是放电性能变差引起的—

网友A:
脱开负载查电源。

网友B:
查外部电源,换断路器试下。

楼主:
现在只有Er 07  停机时过电压——只有在启动时才有,接解器吸合后 可以复位工作

网友C:
三项检测也会额,请自测试过

网友D:
电源,接触器(辅助触点),直流检测电路,查!

网友E:
电容问题有时候也不是很好查!

网友A(2016-01-05):
对电容,可以用电容表测试,或者用指针表对比同规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