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一台安川G7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警VCF,可是查说明书有查不到该故障,所以跑到论坛来求助,希望有熟悉安川变频器的指教,看看该从何处下手,谢谢。

网友A:
有的。好好找找 。不难

网友B:
以G7A45P5为例:
测PC14(P421F)光耦3,4脚,如果为低电平就报“VCF”,查U2(C339G)周边电路,重点是U2-2,4,5与U2-10,11,13两路运放。如果PC14光耦3,4脚为高电平,那么有可能是主控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