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各位大神求助:
   我还在读大学,毕设题目是结合无模型自适应控制算法去控制三容水箱的液位高度,算法在MATLAB上仿真效果不错,但是应用实际系统的时候,上位机是MATLAB,通过单片机将数据采集回来,还是用MATLAB对数据进行处理,执行器是变频器,只接受4~20mA的信号,在MATLAB中算法的输出没有上下限,所以只是简单的在控制器后边加了一个4-20的饱和器,所以控制效果不理想,请大神指教怎么才能控制液位高度,那张控制曲线最上面第一个图是系统的响应曲线,第二张是执行器,第三图是控制器U(k),第四个图是误差e

楼主:
1-4图

网友A(2019-09-01):
机器学习插件,逐渐缩小误差,曾经用python语言调用谷歌自学习库玩过。从曲线上看能回调,应该就是对应的换算比例不对,可以改变自学习时间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