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硬件选型

楼主(2015-10-29):
刚接触新项目,客户选型需要带网络接口,是选cpu自带网络接口还是外加网络模块CP343。
哪种配置为最佳选?

网友A:
S7-200SMART不行吗??

网友B:
觉得还是选CPU集成网口的,要不然还要省出个空间给以太网模块。

网友C:
请提供工程项目所控制的总点数,或者提供所选型的PLC主控制器的详细型号也得。
如果是选型S7-200的小型式的一体式PLC,建议选择CPU本体自带以太网接口的型号,如果是S7-300或者S7-400模块机,则需要选用以太网接口的扩展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U 317-2DP和CPU 317-2PN/DP??

网友D:
有自带网口的

网友E:
买DP/PN的就可以了,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和不带PN口,外加CP343,哪个价格便宜些的
另外,这两种硬件配置,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比较?

网友F:
都行的 考虑下性价比

网友G:
1200  1500

网友E:
回复 楼主:
315-2DP/PN  10853  315-2DP 7688 CP343-1价格不知道,不过应该不低于4000吧,这个价格只是供应商给我们的,可能你去买会比这个贵!你可以咨询下西门子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