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设定一个温度A,如果现场实际的温度为B,想控制现场实际的温度为:A-5<=B<=A+5,则西门子200PLC的梯形图如何编写????

网友A:
控制的温度必须在±5度之内,简单。
1、购买市面上的成品温控器+热电偶+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2、使用PLC控制器+模拟量模块+温度变送器,编制PID控制程序。

其实度娘文库也有程序可以照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