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现在需要一个比例阀放大器,把0-10V的电压转化成0-1.5A的电流信号,最好可以自带10Vdc输出的。大家有用过的推荐一下了,谢谢!

网友A:
不了解。

不知找到适合的产品了没有,或者可找商家信息或咨询。

网友B:
好像是自已加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