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前天,帮人修一台磨石机,对方的液压系统控制机台的旋转\定位和翻转,机器是旋转有一些抖动,检查是定位油缸密封圈坏,更换完密封圈后,机器居然不能翻转了.检查是所有动作都能动.真是人倒霉,喝水都塞牙.

网友A:
细心点,你能做好的~

网友B:
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C:
后来查到原因了吗,看是机械液压系统的问题还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D:
应该和更换完密封圈无关。

网友E:
应该是新换的密封圈太紧了,或者更换的规格不对。

网友F:
想知道原因

网友G:
如果电气没问题,那肯定是机械上哪里卡住了。

网友H:
更换的元件规格不对?

网友I:
没见过楼主说的磨石机,猜不出来。

网友J:
 到底有结果吗???

网友K:
就这样没下文了吗?还是要让大家猜猜?

楼主:
控制翻转的电磁阀与控制旋转的电磁阀对换后还是不行,再对换回来就可以了.原因可能是厂家换油不撤底.电磁阀内有污物卡住.请大家探讨

网友F: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公司就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