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全继电器PILZ S4接线

楼主(2015-10-29):
这个是原PILZ 1的接线外围电气原理图,因为此元件的型号已停产,询问了总代理的技术人员,替代型号为PILZ S4,但是,买回来后不知道怎么接线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研究下,不胜感激。
PILZ S4
原有接线图片
原有有2个T12,但是是短接的。

网友A:
通常,大致可以,查清楚以前的接线,从原理上理解;对照现有器件的资料,画图、核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对以前的外围接线有疑问,疑问在安全接触器的2个触点上T12。

网友B:
T12和T22图片上看起来是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C:
楼主啊 PILZ S4不是买回来了吗?怎么不上图呢?

网友D:
很简单的,类似两个组合的线圈,当K1K2同时接通的时候,13-14 23-24 33-34 才能够接通,另外41-42为常闭触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主要是找出T端子与S端子的对应关系;
然后再从原理上看看,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