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要求两个伺服联动,控制XY轴同时运行实现斜线插补。

EH3可以控制4个轴,但是能够保证其中的两个轴实现联动插补吗?

如果不行的话 应该选哪一款呢? 10PM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不了解其选型,说点想法。
如果了解这样使用对PLC的要求,或可参考产品样本。
或者可咨询经销商。

网友B:
EH3系列晶体管型的本体上就带直线/圆弧插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