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在300中如何实现地址递增!例如,我要取模拟量,1秒放在DBD0中,第2秒放在DBD4中,以此类推!麻烦各位大师支个招!非常感谢

网友A:
快使用指针哼哼哈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   我就是不知道指针如何使用啊  整了一天了

网友B:
例如,将MD200的数据存入:
OPN DB1    //打开DB1
L MD0
SLD 3
T MD4  //左移3位,形成32位数据指针
L MD200
T DBD[MD4]
L MD0
L 4
+I
T MD0  //指针向后移动,下次就是DBD4

上述只是例程,你还需要做的事情是需要对存储的上限进行限制,否则会出现DB区域长度问题,从而导致PLC停机。

楼主:
经过各位提示,自己整成功了   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C:
3楼高手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例如,将MD200的数据存入:
OPN DB1    //打开DB1
L MD0
SLD 3
T MD4  //左移3位,形成32位数据指针
L MD200
T DBD[MD4]
L MD0
L 4
+I
T MD0  //指针向后移动,下次就是DBD4

上述只是例程,你还需要做的事情是需要对存储的上限进行限制,否则会出现DB区域长度问题,从而导致PLC停机。

我心中的大神,每次看你回帖,都能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