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周期分析。

楼主(2015-10-29):
R9置位没有问题。在R1闭合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因为R2上升沿是在R2置位线圈的前面,R0不会置位,而R2的上升沿只闭合一个扫面周期,在下一个扫描周期R2的上升沿已经没作用了,为什么R0仍会置位?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上升沿会维持到下一个周期指令前面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仿真了一下 果真如此 学习了

网友C:
set是置位指令,不管条件成立后如何,保持为1的状态。而在第二扫描周期,cpu的使用条件时和上一周期比较,上周期发现R2是OFF,这个周期为ON,则检测到了边沿。

网友D:
两个接点上升沿指令是独立的,0行检测到R2接通之初、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