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这是哪个牌子的伺服我在找!!!

楼主(2015-10-29):
为梦想奋斗!!!!

楼主:
这款伺服有一下作用:1,外部接线可以正转,反转,定长动作(定长是触摸屏上输入的脉冲个数)。2,可以直接和触摸屏通信,(不再用PLC发脉冲方式控制伺服动作)。伺服电机的动作按触摸屏上设定的脉冲数和速度动作。触摸屏上可以控制伺服正转,反转,定长动作(定长是触摸屏上输入的脉冲个数)。这款伺服的作用就是可以省掉PLC,节约成本,采用走通信的控制方式完成PLC的功能。

网友A:
咋感觉楼主是卖这个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NO!NO!这是我在别人发过来的电箱里拍的。好像说是从台湾发过来的,我有些不信。我现在要自己做设备,所以要找这款伺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伺服有一下作用:1,外部接线可以正转,反转,定长动作(定长是触摸屏上输入的脉冲个数)。2,可以直接和触摸屏通信,(不再用PLC发脉冲方式控制伺服动作)。伺服电机的动作按触摸屏上设定的脉冲数和速度动作。触摸屏上可以控制伺服正转,反转,定长动作(定长是触摸屏上输入的脉冲个数)。这款伺服的作用就是可以省掉PLC,节约成本,采用走通信的控制方式完成PLC的功能。
功能都这么清楚了。还问?

网友C:
找一款支持 modbus主站的触摸屏和 一款支持modubs通讯的伺服都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那个伺服有这个功能!我们之前有做和他们相同的设备,相同的功能。我们的控制方法使用时触摸屏+PLC+伺服电机。但是客户发过来的电箱,就没有PLC。所以成本比我们低。所以我也要找到这款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没有哪款伺服介绍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哪款伺服介绍一下??
富士Alpha5 Smart,应该是支持ModbusRTU通讯的伺服都有的功能。

网友D:
很多年前富士的W系列就是这个卖点,不过W系列已经停产很多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富士的W系列就是这个卖点,不过W系列已经停产很多年了。

果然是大牛呀,好多东西你都知道,佩服!

网友F:
8楼的,你对富士的东西很在行,问下你是不做代理的

网友G:
富士的伺服和变频性能都是不错的。

网友H:
带通讯功能的就可实现吧

网友I:
人家用的是触摸屏和PLC一体机吧!?哈哈哈哈

网友J:
弱弱的发个言, 这种自带控制的驱动器在欧洲很流行了, 咱现在用的步进系统就是这样的,控制器用的处理器比PLC快很多,在一些特殊场合比伺服都牛, 带MODBUS 和CANOPEN 通讯

网友K:
带MODBUS 通信的伺服驱动器就行了!
触摸屏一般都带MODBUS ,不带的基本属于垃圾玩意

网友L:
回复 网友F:
C大中国区顶级的技术支持

网友M:
台达的伺服就可以实现啊,其实很多可以走通讯的伺服加触摸屏都可以实现的,简单的PLC功能运用触摸屏中的宏指令都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