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你能发现这电路的隐患吗?(20151030)

楼主(2015-10-29):
一天,车间一电机控制出现异常,一查原来是如此电路。当然,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却有一隐患,你能发现吗?

网友A:
把KA2动闭触点与KM并联后再串联KA1的动断触点。

网友B:
ON2 OFF2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能否把图扶正,脖子都歪了。

网友D:
KA1、KA2能够同时接通,ON2接通时KA1断开不了KM,KA1接通不了时无法在该回路停止……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是否应该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先是调正了,但上传提示超大,还没来得及缩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ON1-起动1,OFF1-停止1;ON2-起动2,OFF2-停止2

网友F:
请教问题何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ON2接通时KA1断开不了K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应该这样?
你这个触点位置的改动其控制效果未变的

网友G:
远程控制时为启动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KA1、KA2能够同时接通,ON2接通时KA1断开不了KM,KA1接通不了时无法在该回路停止……其他就不知道了。
能停止的,KA2是不保持的。但你的回答接近答案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幅图上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两个KA都不需要自锁的啊。。如果要KA自锁的话就把KM的自锁去了就行。。

网友I:
OFF1如果使用了轻触型的按钮,像LA38一类的(见上图),一旦按下后即放松(点动),KM有可能不能释放,这属于触电竞争现象。
如果要可靠地工作,必须采用触点行程长的按钮,如LA19(或者LAY7)之类的(见下图),又或者停止时按下按钮时间长一点。

网友J:
两个问题
1 这两个图一起的?
2 OFF1是什么开关?

楼主: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车间现场操作用ON1/OFF1,控制室用ON2/OFF2,那天操作工说机器停不了机。检查后发现QF1断开了,结果远程控制能开却关不掉了。而且有几台设备是同样控制电路,QF1是总控制电源开关,于是几台设备同时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紧急状况需要尽快停机,那不抓瞎了?因此算是安全隐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回帖解答,请参阅

楼主:
回复 网友J:
1、两个控制回路同时控制KM
2、ON\OF为普通按钮开关,自复位型

网友K:
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的图纸啊,,一脚踢死他,,
 集中,就地要有转换开关分开,,集中的控制直接自锁自己的启动中继就可以了,,想你们这种不带DCS的用什么双电源啊,就搞两个起,停按钮就行了,,搞的复杂的要死

网友L:
ON2要是没断开或粘住,OFF1就关不了了

网友M:
第一、前面大侠已经改正了,KA1不应放在支路,应位于干线。
第二、KA1用闭点的坏处是,万一24V回路断电,那么,在24V的操作端,将无法停止设备。会不会带来较大危险?

网友N:
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不同会不会影响吸合和断开时间。

网友O:
回复 网友M:
比较可怕,电路不合理

网友P:
原来是电源问题。

网友E:
想知道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Q: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车间现场操作用ON1/OFF1,控制室用ON2/OFF2,那天操作工说机器停不了机。检查后发现QF1断开了,结果远程控制能开却关不掉了。而且有几台设备是同样控制电路,QF1是总控制电源开关,于是几台设备同时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紧急状况需要尽快停机,那不抓瞎了?因此算是安全隐患吧?

如果把这上面两个内容放在一起,再来看他的问题,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Q:
如此这般,电路设计的累赘了,不就是一个两地的启停控制吗,还要什么中继?直接把按钮置于一个电路里不就行了?如果怕高压220电人,就用一个24控制按钮,然后通过低压的继电器去触发强电的接触器。

注意,在电气控制系统中,复杂就是麻烦,增加故障点,简单才是贡献。

网友R:
停止按钮串联,启动按钮并联......
这个最基本的都没有遵循

网友S:
现场停止不了,控制室能停止呀。。呵呵哒

网友T:
回复 楼主:
你的回复有问题啊,QF1不影响远程吧
远程直接按OFF2还能停不了,应该是就地不能停吧

网友U:
我单位低压电机停止按钮严禁使用常开触点,以防止按钮触点老化不能停机,及防止停止回路断线导致不能停机。用常闭按钮出现上述接触不良或断线情况,会马上跳闸,从而及时处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E:
是否应该这样?
从安全的角度是这样的

网友Q:
32楼讲述的观点,我很赞同。也很重要。这是一个设计理念问题。智能控制亦如此。停止、安全停车皆用常闭触点逻辑。

网友W:
这只是,电路中没有设断线保护的问题,只要将OFF1改为常闭触点,KA1改为常开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X:
实在看不出这种设计的意图,如果两地控制,两组按钮就行了,用中继干什么啊,如果用低电压控制,用一个中继转一下就好。

网友Y:
大学里的老师分两种:把十几年的知识归纳成简单化的称为讲师;把知识归类成单一又复杂化的称为教授。

网友Z:
“车间现场操作用ON1/OFF1,控制室用ON2/OFF2,结果远程控制能开却关不掉了.”有点不明白了,远程控制OFF2应该可以断电呀。

楼主:
回复 网友T:
因车间环境的原因,控制箱不在设备现场,有单独控制室隔离开的,因此现场的ON1\OFF1为远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因车间环境的原因,控制箱不在设备现场,有单独控制室隔离开的,因此现场的ON1\OFF1为远程了。需补充说明,QF1断开时设备一直处于运行状态,因此并未发现异常。当然如果在停机后断开的话,ON1也是无法启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方案同35楼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也是后来局部改造非整体设计出来的

网友AA:
KA1应该使用得电保持型,不然24V电源失电就停不了了。

网友AB:
可以用KA1开点,然后off1换成常闭的,这样改动要小些吧!

网友AC:
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用KA1、KA2,难道不能用OFF1、ON1直接控制K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C:
由原220V本地控制改为24V远程控制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我单位低压电机停止按钮严禁使用常开触点,以防止按钮触点老化不能停机,及防止停止回路断线导致不能停机。用常闭按钮出现上述接触不良或断线情况,会马上跳闸,从而及时处理。
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我单位低压电机停止按钮严禁使用常开触点,以防止按钮触点老化不能停机,及防止停止回路断线导致不能停机。用常闭按钮出现上述接触不良或断线情况,会马上跳闸,从而及时处理。
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为啥说是最大隐患呢,我觉得停止按钮禁止使用常开,是对的,当然,plc之类不算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是否应该这样?
你这样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E:
  35楼解决问题了,但是,干嘛要来个24v的控制,是安全问题吗,低压的很容易出现控制不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正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原控制箱为220V控制电路,后来增设远程(现场)操作时就又采用24V控制了

网友AF:
比较晕头,一个简单的两地控制搞成这样,我也是够够的了

网友AC:
回复 楼主:
控制电路用220V的隔离变压器不就安全了,同一控制系统尽量用一个电源一种电压,无论是安全还是可靠性都能保证。

网友AC: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我单位低压电机停止按钮严禁使用常开触点,以防止按钮触点老化不能停机,及防止停止回路断线导致不能停机。用常闭按钮出现上述接触不良或断线情况,会马上跳闸,从而及时处理。
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为啥说是最大隐患呢,我觉得停止按钮禁止使用常开,是对的,当然,plc之类不算
我认为无论是PLC还是变频器,停止信号用常闭触点断开来发出,安全性比用常开触点闭合来发出更高。

网友AG:
此电路中若同时按下OFF2,ON2??没事,km不吸合,但同时按下OFF1,ON2,KM就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此电路中若同时按下OFF2,ON2??没事,km不吸合,但同时按下OFF1,ON2,KM就会动作。
确实如此,若将KA1常闭点前移至主路就OK了。同5楼图

网友AH:
这个设计看了就蛋疼呀,远程控制也不用这么纠结的。

网友AI:
无防粘连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