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我厂配电室最近功率因数比较低,领导要求我想办法解决,一般是线观察电容有没有大肚子和表面漏油,再就是用钳形表测量工作电流,我想问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用仪表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还有补偿电容在工作时为什么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

网友A:
无功补偿器参数设置对不对?熔丝检查,空开是否跳闸

网友B:
容量表,如果外观有鼓包,漏液,没说的直接换!

网友C:
电容本体上有铭牌的呀,额定工作电流,在工作的时候直接测量即可,不达标即是损坏,换新呀。

网友D:
也想知道结果是什么?期待中……

网友E:
钳形电流表,检测电流是最直观的办法了

网友F:
运行时电容器温度,电流,外形等。
观察下电容器组的自动投切是否正常。

网友G:
不知道有这说法:电容在工作时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
哪位知道的,请说一说啊!

网友H:
1 补偿电容在工作时为什么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此说法不对,应该可以测量的
2 断电时用电容表或带电容测量功能的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电容器电容值,与铭牌值比较,因低压电容器组大多数为三角形接法,测量值需经过转换后才能与铭牌值比较。
3 在线工作时测量电流值,大概可以估算无功功率,即1.73x母线电压x测量电流。注意,一般实际低压远低于铭牌电压,所以电容器实际输出的无功功率比铭牌值低很多。

网友I:
电容表量一下看看

网友J:
无功补偿时候看看补偿的结果应该可以判断
手动投切测试!

网友K:
电容有没有失效或容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