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变频器改造

楼主(2015-10-29):
今天修一台AB700,55KW的变频器,它的整流部分做的比较复杂,采用的全桥可控整流,故障是三相整流模块全坏,整流部分的控制板损坏,部分已烧焦碳化,失去修复价值,所以采用普通的整流模块,接触器,电阻加延时代换。

网友A:
空间够不,时间继电器用多少伏的?延时几秒?

网友B:
高手啊,这才是真正的应急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间刚刚好,时继是交流36V的,里面还加了一个变压器,延时10S,通电试机正常,现在又很多进口变频器的整流部分采用这种全控桥整流,像西门子的6SE70,AB的PF700等等,电路复杂,维修难度大,而且配件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干脆全部换掉,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维修费用,当然其他的变频器能否这样代换,我也没试过,但AB的可以。

楼主:
另外这台变频器的风机也坏了,风机是德国进口的,一个风机就要几千块,我也是醉了,所以也干脆一起拆掉了,然后再上面单独加个便宜的风扇

网友C:
这下有的赚了。

网友D:
这样改造才有收入,要不然没有收入。改造好了,可用挺好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同意技术赚钱。

网友F:
楼主绝对的大拿。赞一个。

网友G:
西门子的风扇,tb净是翻新的。要正品都卖到1800元一个风扇了啊。西门子也太离谱了把。问西门子代理商都是1800含税一个西门子的24v的风扇。最后用德国的2个二手涡轮风扇替换了。

网友H:
这就对了。凡是自己能解决的硬件,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没必要原配。这是指的进口产品在保外的维修路线。核心部分动不了。也就是控制器部分,驱动部分和功率单元,国内应该能解决。

网友I:
高手,熟能生巧

网友J:
楼主这是把变频器改头换面了啊。

网友K(2018-01-04):
首先对你这样的维修特点表示大赞!不要碰到麻烦就按部就班的更换,要有自己的技术特色,敢于尝试。
AB变频器预充电控制板故障率还是很低的,别看炸可控硅模块,可以修复的。另外,风机也很容易修复,更换轴承就可以了,除非风机线圈烧坏了,这个可能性极小。

网友L:
原理上可行,关键是看时间继电器的取电和控制,曾经维修过别人改装过的机器,当时没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坏,故障率相当高。

网友M:
如果单机、手动控制,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至少是一个有效的应急办法。
在自动生产流水线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长,如何与CPU给出的上电检测时序一致,是个问题。
比如,继电器延时过长,充电电阻未短接,开关电源已工作,CPU已工作并接受端子控制指令,开始运行,会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在自动流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单机、手动控制,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至少是一个有效的应急办法。
在自动生产流水线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长,如何与CPU给出的上电检测时序一致,是个问题。
比如,继电器延时过长,充电电阻未短接,开关电源已工作,CPU已工作并接受端子控制指令,开始运行,会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在自动流水线上。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觉得这这不是问题,因为充电电阻只在上电的时候工作,上电结束以后它就被可控硅短接了,而且变频器在正常工作时也不需要断电啊

网友N:
搞维修【变通】是常用的方法,用户接受就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单机、手动控制,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至少是一个有效的应急办法。
在自动生产流水线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长,如何与CPU给出的上电检测时序一致,是个问题。
比如,继电器延时过长,充电电阻未短接,开关电源已工作,CPU已工作并接受端子控制指令,开始运行,会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在自动流水线上。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觉得这这不是问题,因为充电电阻只在上电的时候工作,上电结束以后它就被可控硅短接了,而且变频器在正常工作时也不需要断电啊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充电继电器没有闭合的期间内,尽管充电电阻没有被短路,但因只供给(jǐ)开关电源,电流不大,电阻上压降也不大,母线电压足以使开关电源和CPU控制电路工作。在此期间,假如变频器接到运行命令,将会立即启动。。。会发生什么?报欠电压、过电流,然后取消运行命令,停机。这种情况,在自动生产流水线上是极有可能出现的。
所以,预充电时间不可过长。即使很多大功率变频器的预充电时间,看来也就是2S左右。

网友O:
对接触器是大考验,因为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