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该数控系统驱动器为四合一驱动器:Bisvsp40/40/40/15每天开机报警368,多开几次能正常工作,原来有一同样的设备也是这样,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工作了,后来采用更换的方法发现是该驱动器的控制板故障。更换该板需要几千rmb,我想更多是板上某个电子元件性能变化了,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这一类驱动器有这样的通病。

楼主:
该控制板图如下,不知是哪一个元件性能变化了。

楼主:
咨询了一下设备厂商,他说是控制板上 的一个芯片坏了,具体是哪一个没说。问FANUC 公司,请联系公司维修部。板上很多芯片查不到PDF资料,有点恼火了。看来还是买一块新的控制板好了,高手支支招吧!

楼主:
最近查询了大量的资料,像这种报警368并不像编码器的故障,而是系统没有接收到三个轴的数据信号,我猜测故障应该发生在数据接收的控制芯片上,而控制三个轴的接收部分公共控制芯片是哪些呢?,这就必需找到有关PDF资料才能做出判断。

楼主:
这个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早上合上电源后,启动系统就报警如上图,这时关掉电源,再次开机启动,若再报警又关掉电源,再次启动,直到报警消除。故障初期可能开关一次或两次就能正常了,以后可能就是需开关四、五次,再后来就无法启动了。大概也就一个月左右时间就会出现这个报警再也无法消除了,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2016-01-23):
fanuc 是不会告诉你那个芯片坏了的,找找专门修伺服的看看?实在不行就得买个备件了。

网友B:
?轴内置串行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