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基板其中一个插槽的位置烧毁了,不知道其他的还可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需要检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怎么检测呢、?

网友B:
是Q系列模块机吗?没有遇到过,尝试一下,应该可以在软件组态里面将烧毁的基板口设置为空,看一下后面的是否能够设置添加模块正常通电使用。

网友C:
工程上还是换新的可靠。
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D:
呵呵;还是换了吧;底板与CPU及特殊性模块相比,价格低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Q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想拿来做实验用的 , 据说是进了液体烧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这么不可以用了么~~  这基板死的太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拿来玩玩应该行,看楼主怎么玩转。

网友E:
你可以测试一下先,但愿不要损坏模块啊

网友F:
可以尝试修复一下,死马就当活马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么不可以用了么~~  这基板死的太惨了~~
如果是真实的工程应用,这是个很大的隐患,甚至可能会为此丟西瓜捡芝麻,比如再次修复后插上模块,然后因为修复不彻底,导致再次烧毁,直接让整套基板上的所有模块损毁,烧掉上万块钱。

网友D:
把你CPU或上面的特殊模块烧一个就可以买几块新的基板了;
所以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