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控制?

楼主(2015-10-30):
机器人是使用什么方式控制的?有使用PLC控制的么,最近我想实现一个简单的机器人控制,不知道需要哪些技术上的知识,使用PLC可不可以实现,还请各位大牛 告知呀

网友A:
简单的三轴桁架也叫机械手,这种用PLC控制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轴的做过,就是那种可以360度 多轴的那种 有使用PLC实现的么

网友B:
机器人都是伺服电机,有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C:
可以使用PLC作为核心的控制器,但是一般机器人的动作需要多轴联动,也就是6轴机器人可能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6根轴都要同时变动角度和位置,需要使用价格昂贵并支持运动控制编程的模块式PLC作为控制器,模块式PLC的价格可不是像一体式PLC的价格那样,千吧块钱就能搞定了,单单一套模块式PLC就要几万块钱,还没有算伺服驱动系统。

网友C:
所以说,专业的机器人厂家,是不会傻到核心控制器的利润,被品牌的PLC厂商赚走的。
一般使用自行研制的嵌入式工控机作为核心控制器,楼主要是准备自行研制6轴或者N多轴的机器人,建议购买价格超低的商用机电脑+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软件,性价比呢,当然比使用品牌PLC作为控制器更加巨划算。

网友D:
首先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机械手,4轴的还是6轴的,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工艺要求。机械手跟PLC可以使用IO连接,也可以使用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6轴的机器人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呀

网友E:
真正的机器人厂家是不会用PLC来控制6轴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先说机器人品牌,型号啊?
真是受不鸟这样提问的,以为大家是神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6轴的机器人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呀
如果是拿机器人来生产产品和焊接产品出来开工厂运营赚钱,大可以购买品牌级别的成品6轴焊接机器人,国产的价格大约在20W左右,可能还低,比如首钢莫托曼,或者ABB,反正不太了解市场行情。
至于自行研制6轴机器人,包括机械运动和电气控制部件,请准备一大笔研发经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不好意思 我对机器人这块了解的太少了·只是想在这里有大家可以让我多了解一下

网友G:
运动控制卡

网友H:
这样说来,专用的控制器费用要低得多。

网友E:
6轴联动的难度不是一般大

网友I:
要开发省钱就用5楼的提议

网友J:
当然可以用plc,只是很多都是系统集成二次开发的

网友K:
根据需要的运动规律确定控制器,

网友L:
国内控制自产的6轴机器人挺多是买keba的控制器,然后跟各个伺服电机控制器相连来达到整体的运动控制吧.....

网友M:
各家应该多有自己的控制器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专业的机器人厂家,是不会傻到核心控制器的利润,被品牌的PLC厂商赚走的。
一般使用自行研制的嵌入式工控机作为核心控制器,楼主要是准备自行研制6轴或者N多轴的机器人,建议购买价格超低的商用机电脑+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软件,性价比呢,当然比使用品牌PLC作为控制器更加巨划算。
正解,看来是行家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都是运动控制卡控制的。。

网友P:
本公司自主开发四轴运动控制芯片,本公司的TC6014可以替代日本的MCX314AL,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360042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