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我这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F740-15K-CHT1   运行中报E.OC1 把电机线拆掉还是报     测量模块是好的    驱动电路  六路三极管   电阻 都静态测量对比过 正常   把霍尔传感器拔掉仍报     检查到开关驱动板时发现 有3个224电阻变值更换后  上电打运行测试正常。    另外  我还有一块开关驱动板  报E.OC1   我该查的地方都查了  还是报E.OC1   我还有那些地方没有查到  请三菱变频器维修高手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仔细的把电源板上的电阻,再测量一下。

网友B:
哇塞,终结者原来在这里啊。膜拜。楼主,你有空可以自己把驱动板电路抄下来,慢慢分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纸4年前就有了。上海李工画的。淘宝和群里有,20-50元一份。和我的不同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给予的回复   我再查查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没有替换过主板和底板呢?

楼主:
换个驱动板  运行正常    确定驱动板问题   我今天检查驱动板发现有个4.7K   电阻变值  明天更换个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