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生产看板

楼主(2015-10-30):
  刚接到一个任务,公司车间有10来条生产线,领导要求把每条线的生产状况显示在一个屏上,比如产能,产量,修机时间,良品数量,不良数量等等.设备全部用的三菱FX2N或者FX3U系列的。毫无头绪,有做过的大侠提供一个方案吗。

网友A:
用定制的LED大屏显示器,比如最流行的商店门外上的LED广告牌,一般选购使用RS485通讯端口的LED显示屏。
用三菱PLC组RS485总线网络,具体的通讯程序的编制,要卖家提供LED板的通讯方法与通讯格式。

网友B:
一定要用大屏幕吗?直接用组态软件采集这些数据过来到工控机上,是否可以?

网友A:
以前我们定制过一个数码管显示盒,只显示生产总数量,就是经过行程开关的开关量采集,产品完成一次,加一次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电脑上也可以,再把电脑上数据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设备比较多,要求能一眼就能看出这10来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需不需要考虑距离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资料 ,你这个总产量是比较简单的,有的电子屏上有个开关,接通一次记一次数,貌似omron的那种计数器一样。现在我需要产能,产量,良品数,不良数,机器运行时间等等。肯定是要和plc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设备比较多,要求能一眼就能看出这10来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需不需要考虑距离的问题?
就像以前我们的外资电子工厂一样吧,购买一台60英寸的液晶显示器,连接商用电脑主机,然后安装组态软件,经过以太网或者RS485总线网络连接PLC采集所有的设备状态并显示出来,这样看一个大屏幕就OK了。

网友C:
有专业公司做这个的,买个就行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指导下?
不是我实施制作的,我只是看到过而已。
其实自己制作也麻烦,而且没有经验与案例参照,建议先联系外面的自动化公司先报价吧,看领导给批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大屏幕吗?直接用组态软件采集这些数据过来到工控机上,是否可以?
这个可以,
也可以接个大屏幕。

网友E:
面子工程啊,主要是给参观的人看的,对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没有太大作用。

网友F:
方便客户参观,大公司审厂必须做的

网友G:
这样的工程还是外包吧。

网友H:
以前在台资企业也准备做这个
后来被耽搁了,再后来就离职了
貌似到现在也没有搞起来
建议上LED屏

网友I:
我们给通用汽车公司、上汽集团等做过N次了

网友J:
我之前有过这样的想法,刚好论坛的一个组态软件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我提出了采集数控机床的运行时间、待机时间和故障时间。他们给出了方案,通过采集模块对机床采集数据,再通过485到计算机,计算机上做个组态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K:
买普通的电脑主机,如戴尔电脑,然后配上21寸或32寸普通液晶电视,安装组态软件,连接PLC,OK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们给通用汽车公司、上汽集团等做过N次了
现在可以出来宣传一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们给通用汽车公司、上汽集团等做过N次了
现在可以出来宣传一下了
问题:照片不难,但是人家追究责任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设备比较多,要求能一眼就能看出这10来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需不需要考虑距离的问题?
就像以前我们的外资电子工厂一样吧,购买一台60英寸的液晶显示器,连接商用电脑主机,然后安装组态软件,经过以太网或者RS485总线网络连接PLC采集所有的设备状态并显示出来,这样看一个大屏幕就OK了。
直接上投影仪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们给通用汽车公司、上汽集团等做过N次了
现在可以出来宣传一下了
问题:照片不难,但是人家追究责任呢
学小鼻子的,关键部位马赛克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们给通用汽车公司、上汽集团等做过N次了
现在可以出来宣传一下了
问题:照片不难,但是人家追究责任呢
学小鼻子的,关键部位马赛克啊

私聊可以不用马赛克吧。

网友O:
我们公司去年搞了做这样的工程,车间机器一百多台,在车间装了十台三菱plc(因为车间比较大),把机器的信号采集到各plc上,然后plc通过485连接一个无线数据通讯模块,通过无线模块把数据发送到办公室里的主机(电脑),电脑里安装了组态软件,再然后把组态的画面放到显示器里。办公室里一个大的显示器,车间里装了四个显示器

网友P:
良品数量,不良品数量怎么统计?

网友Q:
工程量不小,如十条生产线工艺一样,还好搞点。

网友R:
有些公司现在都在做DCS网络,把整个车间的设备全部联起来,办公室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情况、产量、工艺参数可以通过终端直接下发到每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P:
肯定可以的啊,自动设备上有检测环节的.我们做的是连接器,检测项很多,半成品就有视觉系统检测,然后成品检测导通,耐压,再视觉系统检测一次螺纹,端子长度,包装.

楼主:
已经联系了上海紫金桥,工程师明天上午会过来公司.邮件中提出可以用组态或者web来做,具体明天过来后再商议。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的,每条线都有3-4台机器,都是独立的plc.所以我和领导商量只做最后一台机器的监控,就是包装那个环节的监控。

网友S(2015-12-08):
用一台plc将所有数据收集处理,在通过plc与电脑连接走232通讯,在电脑里自己找人写一个软件sql数据处理,就好了。我们工厂就是这样做到

网友T:
建议楼主用通讯CCLINK

网友U(2025-07-04):
根据不同公司的PLC,采用配对应的网关,就可以实现PLC数据实时在LED屏上显示。可以是数值上,也可以是文字。

网友V:
现在简单多了
用物联网网关

网友W: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大屏幕吗?直接用组态软件采集这些数据过来到工控机上,是否可以?
工控机外接一台大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