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网友A:
设备自身漏水?还是必须使用水源进行生产,然后需要排放污水?或者是生产车间漏水?
需要垫高,需要在底盘开孔接驳PVC排水管道进行定向的排放污水。

楼主:
第一张图是网上找的转轮除湿机的原理图, 第二张图是我们的转轮除湿机,以前我发过图片,空间很狭小,根本无法施工。

问题是这样的,第二张图前面是对空气经过冷冻水冷凝的,下面有排水口,现在排水口位置偏高,水不能排空,这还不算难解决,第二个问题是风机这边,也有积水,这个积水很明显是从前面冷凝水通过气流吸过来的, 但是却没有做排水, 除湿机只要连续运行几天,积水就会溢出渗漏到房间里面去(除湿机在房顶的夹层内)。

做排水,外面的人看来都头痛,排水不好做,而且这个开口要做到不能吸风进来, 做真空泵吸如何?这个没试过,选择什么样的泵能吸这么一点点水。

楼主:
这设备没怎么用过,但是刚过了保修期。因为我们的产品要试生产后经过漫长的申报审核获得什么证书之后才能正式生产。

网友A:
不能做吸风进来的排水口,简单,购买一个水管管道使用的止回阀即可,有水压开排水,没水被吸风锁住。

楼主:
现在对外联系都是我们这里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联系了厂家,厂家说要清洗过滤网,厂长就让我洗过滤网

温度控制也不准,厂家说我们线松动,我说不是那种乱跳,而是很有规律的波动,设定130度,温度在90多度到180度的范围内缓慢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动,也就是说从90多度几分钟的时间,每几秒钟增加两三度升到180度,然后又每几秒钟降低两三度直到降到90度。 他又说是我们的过滤网要清洗了,堵住了,我听了就晕,这个做设备的厂家怎么就这么胡说八道呢? 也不知道PLC里面程序怎么样,又加了密码, 我觉得这个控温做得太差了,估计就是一个比较指令控制加热和不加热。

网友B:
净化风机排水,在接水盘最低端开排水口,用1寸或1寸2的PVC管接U形管排水就可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我这送风量69000立方米/小时的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化风机排水,在接水盘最低端开排水口,用1寸或1寸2的PVC管接U形管排水就可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我这送风量69000立方米/小时的也是这样做的

要是你说得这么简单那就不麻烦了, 我说了前面那个盘有排水,难道我不晓得一模一样的做? 问题是现在这个空间做不了了。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个副总还说得简单些,钻个孔,墙上钻个孔,直接排出去了,这不很简单的事吗?

自己又不上去看,我拍了照片给他看,不仅底下没空间,墙上打孔更加不可能。

现在新上任的生产主管天天叫,让我解决,我自己解决不了, 老板又没授权我外面找人,原来的厂长找过人,看了说问题找到了,就是解决方案的问题,几个星期了还没有拿出方案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化风机排水,在接水盘最低端开排水口,用1寸或1寸2的PVC管接U形管排水就可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我这送风量69000立方米/小时的也是这样做的

要是你说得这么简单那就不麻烦了, 我说了前面那个盘有排水,难道我不晓得一模一样的做? 问题是现在这个空间做不了了。
办法是有的,电机底的底盘与排水盘落差多少?

网友C:
 应该有点空间吧,,不然你怎么检修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PID??

网友E:
要把原理搞透才能出手啊。不然楼主有的忙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点点水随便搞个小洞洞抽一下就可以。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怎么可能是难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PID??

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说不受控吧,到了那么高的温度它又能降下来,降到那么多又能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点点水随便搞个小洞洞抽一下就可以。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怎么可能是难题呢?

就是一点点水不好抽,要做个积水盒才好抽一点。

网友G:
PLC里面程序怎么样,又加了密码,什么牌的PLC啊。
控制过程很复杂吗?
厂家就是不想来了才忽悠洗过滤网。
看这么一张图片结合楼主描述得发挥充分的想象力......

网友H:
看样子,需要现场想办法。

网友I:
底部没有排水口?
安装要注意设置合理的基础便于排水

楼主:
原来的排水管在这些管道的下面

我以为我说一下就行了,上图片太麻烦,所以懒得上了。

楼主:
虽然温度控制不稳, 但是除湿还是没有问题,湿度可以降下来,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厂家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主要是渗水,时间开长了就渗水。

网友J:
很多时候设计不到现场去看,闭门造车,总是能搞出很多问题出来。有些问题看起来很好解决,但实际上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