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线路板氧化后处理的方法

楼主(2015-10-30):
近日偶得一PLC,拆开后发现氧化比较严重,经过简单清扫处理后,刷涂了些松香溶液,个人感觉效果不错,跟大家探讨下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大家遇见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A:
上电路板专用的油漆呀,比如三防漆呀。

网友B:
个人感觉不太合适吧

网友C:
那板子上的氧化现象清理的怎么样了?

网友D:
松香不好,还是三防漆,不过有些器件还不能有太厚的东西覆盖怕散热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防漆肯定比松香要贵很多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防漆要比松香贵很多的奥

网友E:
在潮湿的地方使用松香弊大于利,最好是清理干净后上一绝缘漆。

网友F:
此症状己病入膏肓…

网友G:
自己试验用用,应当还是可以的,可能还可以总结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