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母电容的耐压值

楼主(2015-10-30):
怎么才能测出它的耐压值??

网友A:
题目有点大,也有点简单。买一只耐压表。

网友B:
买一台电容耐压测试仪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可能不行,可参见2楼建议。

网友D:
电容耐压表还没有使用过,也没有见过。

网友E:
耐压测试仪 菊水 固纬 美瑞克等等牌子都可以

网友F:
教主就是搞仪器仪表的,推荐他一款便宜的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