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那一位兄弟有基于智能电表(DL/T645 1997)与三菱PLC通过485通讯读取的程序范例?
小弟弄了两天了都没能成功!

网友A:
通信是与看不见摸不着,建议你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挂在通信线上,截取报文,查看报文是否与你期望的一致,这样就能判断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B:
有说明书吗,都是走的规范协议吗?

网友C:
用组态软件就简单了。
PLC的只用海为的PLC试过。

网友D:
通讯的东西不好说
可能十分钟就可以了
也可能几天都不好
modbus rtu的比较多
地址对应 检验等都是问题

网友E(2016-03-02):
有专用的调试小工具,然后用串口监听软件测试支持的命令,最后用串口助手自己再测试。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使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这边有专门的通许协议,但是前提是你要懂基本的485通讯协议,因为你要的这个协议其实就是编码方式不一样。
楼主可以发邮件给我你的联系方式跟电话,我电话给你,我邮箱是qq邮箱:6一2五22捌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