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松下伺服0-10V模拟量控制,现在采用24V开关电源供电,手动调节对伺服驱动器的供电电压,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位器,阻值,功率选多大的合适?我用50K,0.15W的电位器,总是烧掉。

网友A:
多串一个电位器或加大电位器功率,调整至满意时用固定电阻串接降压,你试试

网友B:
你这样的话,如何保证电压在0-10V输出啊,应该加个上拉电阻,保证在电阻较低的情况下电流不至于过大导致电位计烧毁,且能保证电位计的电压在0-10V输出

楼主:
50K 0.14w  按说应该够用了,即使24V电压直接加上去都没事。
大家有谁做过,用电位器的话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C:
呵呵;没有把驱动器烧了已经算好的了;
应当先用一个电位器分压,接到24V上调到10V的位置固定不动,再另一个电位器调节输出0~10V;
至于电位器,搞不懂为什么要用0.14W,变频器上常用的2W难道会比0.14W贵很多?

楼主:
4楼正解。
以前没有用过电位器,这次只是粗略的算了一下,感觉0.14W够用了,就直接买了。这方面确实没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