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运行不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30):
越到这奇怪的问题,参数重置无效,运行和频率设置都是面板控制,运行状态下频率已经设置成最高(60HZ),外部端子也是一样,有没有哪位高人给点提示
运行状态面板显示
运行监控面板显示
参数设置确认显示

网友A:
此故障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与电压上升,而测量输出无电压,则是驱动板损坏;
二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与电压始终保持为零,则是主板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意思,这种情况应该基本是你说的第二种,怀疑可能是数据有问题,手头没有这种主板有点难下手

网友B:
12设一个下限频率10HZ试一下,或回复出厂值。不行CPU板有问题,换程序。

楼主:
按你说的设置F16下限频率设置成20HZ还真的能到20HZ,H03数据初始化设置改不能改为1怎么回事

楼主:
操作错误,H03设置成1要同时按STOP+上键,刚操作复位问题一样

楼主:
频率现在只有调下限频率才有用,频率给定改成外部端外部电位器调显示有反应,但是运行不受外部电位器控制,直接运行到60HZ(下限频率设置60HZ,外部设置为30HZ)

网友C:
估计是程序出现了问题,能恢复出厂值吗?解决了,说下结果哟!

网友D:
面板给定频率运行时按上键不行吗。

网友E:
驱动板问题大
上电后可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E:
检测电压条件没有达到,才不给后面的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行方式外部端子和面板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触器正常吸合,只是接触器里面有响声,里面可能有脏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为什么把下限频率改高就可以正常输出的?带电机正常,只是下限设置多少就会运行到多少HZ,不受频率控制方式控制(面板和外部端子频率控制方式)

网友F:
此故障要注意有个特点,就是继电器不吸合,或者听到了吸合声,实际上继电器触点没接触,运行变频器就像楼主说的现象一样,驱动板插排CN11 1.3脚如果没有530V电压,保险丝FUS1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触器有吸合的声音,但是好像里面有脏东西卡住样有振荡声音

网友G:
运行条件未达到吧,恢复出厂值是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在变频器上去监控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这样可以判断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H(2016-06-03):
我昨天修两个P11 一样的毛病

网友I: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楼主有没有解决,求解啊

网友J:
遇到这种情况下,十八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接触器有吸合的声音,但是好像里面有脏东西卡住样有振荡声音
那估计是机械卡滞或别的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