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断路器 I.0.2 这 个开关应该是常闭?还是常开。

楼主(2015-10-30):
电源断路器 I.0.2 这 个开关应该是常闭?还是常开。

网友A:
如果是从程序来看,外部的开关辅助触点是常开的,开关闭合后,触点闭合!实际应用中是处于常闭状态!

网友B:
这个使用看个人设计习惯吧,区别不是很大,也没什么原则性的硬性规定

网友C:
这个可能要看电路图;从字面上说,断路器不是热继电器。

网友D:
个人习惯而己,有说用常开好的也有说常闭好的,程序注释写有电源断路器就不是热继,这个无需疑惑。

网友E:
电源断路器合闸工作时该点闭合,电源断路器故障跳闸或分闸时该点断开。

网友F:
外面的辅点一般都接的开点,,空开和上就是闭点了

网友G:
应该是动合触点。

网友H:
电源断路器怎么能是热继呢

网友I:
应该用常开,是断路器不是热继电器

网友J:
有可能是旋钮开关,常开的,启动时首先开启。

楼主:
PLc用不成外部常闭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