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步进电机细分变化时,对输出力矩有什么影响?是不是细分越大,力矩下降的就越多?

楼主:
http://www.docin.com/p-446744974.html
看了半天,仍然像一团迷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前一篇文章称,受绕组反电动势、铁心涡流损耗的影响,频率越高、输出力矩越小;那么,顶楼所作的推断 是符合的。

楼主:
二楼的解释感觉有点片面,三楼的解释又一大堆云里雾里的。

网友A:
   又特意看了后一篇文字,其主要观点是:
   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的目的,是为了运行平稳;还简要谈了细分的实现原理。

   其中有意见认为,细分会使力矩有所提高;这可能是楼主与前一文章对比,觉得不好理解的地方。
   对此的补充意见是,不是力矩增加,而是消除了导致力矩不能充分发挥的因素;或者是,可以提高低速运行时的转矩。
   同时,亦有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并谈到了细分是否丢步的问题,及与负载大小的关系。
   还有观点认为,(某状态下)细分力矩会小一些、振动也会小一些,而提高了分辨率。
   等等。

   至于如何采信,文字中亦有提及;或者,参考正式出版物,等。
   因无经验,我个人无法作出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5楼的认真解释。我会再认真看一看。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大小与电机的力矩没有很明确的关系,
细分大电机的运行会更平稳,减小低频共振和噪音。

真正影响电机力矩的是工作电流,电机的运行电流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电流越大,电机力矩越大,电流越小,力矩越小。所以在运行的时候,电机转速的大小会产生不同大小的反向电动势,也就是说电机转速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真正的工作电流就会减小的越多,力矩也会相应减小。

总结:工作电流越大,力矩越大。
     转速越快,工作电流会减小越快,力矩也会减小越快。
     建议步进电机转速在800r/min以内,大于这个转速就要考虑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C:
我只是亲自试验过在合适的细分情况下力矩是有变化的,但是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