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交流

楼主(2015-10-30):
怎么把那两位存放在寄存器(D0个D2)里的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好像可以选择16位32位。
楼主把问题说详细。就像炒菜,你要是问这菜怎么炒啊

楼主:
这是个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程序中我想把最后面那两个寄存器(D0D1和D2D3)的数据显示出来,不知道怎么弄,触摸屏上的显示框只能显示一个寄存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多做几个IO口就是或者选择显示哪个。不是很基本的事情吗?

网友C:
未见楼主使用M8161(ON=8位传送,OFF=16位传送),如果楼主是采用8位传送,那么以下程序中,传送的数据有效的寄存器仅能是D0、D2,    D1与D3仍然不变=0
假如D113=30H,D114=41H,D115=42H,D116=43H
楼主的指令中[HEX D113 D0 K4]的就是:
将D113、D114、D115、D116共4个寄存器中的ASCI合并到D0中,即D0=0ABC,D1不变=0

同样:楼主的指令中[HEX D113 D2 K4]的就是:
将D113、D114、D115、D116共4个寄存器中的ASCI合并到D2中,即D2=0ABC,D3不变=0

由此而得:D0=D2,D0=D2,两个数据一样,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再调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