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遥控车?

楼主(2015-10-30):
这是一款遥控车,遥控器上电,按各个按钮,指示灯都亮,但发射频率对不对还不知道,调过,是有磁芯的可调电感。车身,测量CF8X21各种功能没输出,红圈里的,应该是三极管,在线测量,正反向,各个脚直流电阻都一样,怀疑坏了吧,反正整个线路板中,就没有能随着遥控信号波动的电压,请高手出招吧,还有,怎么能把发射器和接收器的频率对上?我调过线圈,可能频率对不上了!!

网友A:
本人接触过遥控电芦葫(高空横车),据你描示发射器基本正常,建议测量接收器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值

网友B:
用手持频率计测试啊

网友C:
图片右下角不是有掰断竖焊接电路板的痕迹吗?干嘛掰断?
另外没有示波器,确实不好维修,上某宝淘板回来更换吧。

网友D:
没有测频率的设备你还动了电感。明显对码没对上,动了电感不知道频率没戏了。同意楼上去找马云吧。

网友E:
哦,频率对不上,那就得换板子

网友F:
调什么也不能调频率呀,没专门测试工具,麻烦了。

网友G:
使用专用仪器调起来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