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台达B2伺服1.5KW以下工作电源是不是可以接单相的220V

网友A:
负载不大可以用单相的,一般700W以下没问题

网友B:
有这样的型号,市场上在用大都支持单相220

网友C:
1KW以下「含」可以使用单相,1KW以上为了稳妥,建议使用三相电源。

网友D:
伺服电机如果供电不足,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异常,例如定位不准但是没有任何异常告警

网友E:
母线电容一般是按照3相电源设计的如果缺一相那么在负载大的时候电压就会波动很大。如果你想只接单相那么把bus上的电容加个上去吧,一般软起动电阻和整流桥也受得住。如果母线都通在在端子上那么更好接。不过电容要找个绝缘的东西装好,线不要搞细了。个人看法不喜勿喷

网友F:
看样子,要降额使用了。

网友G:
1.5KW还是用三相AC220V供电吧;
0.75KW可以单相供电;

网友H:
可以的,功率稍微大点的要三相220V,小功率可以单相220V

网友I:
从稳定性方面考虑用380V

网友J:
建议咨询厂家或者参考产品说明书,

网友K:
用三相交流220V的话,系统会稳定很多!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台达B2都是AC220V等级的;
你380V接上估计几秒就报销了;

网友L:
应该是有可以单相供电的。

网友M:
我现在使用的中达B2伺服系统,1.5kW的就是三相200V输入的。用了一个三相变压器。尽管多了一个器件,还是比较稳妥的。使用效果也还不错。

网友N:
还是三相220V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