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哪位工友手里有FX1N的位置控制编程例案了给我发一份吧,最好是视频的。
我想用一块FX1N的PLC控制三个伺服驱动器带电机运动的,大家帮帮忙吧,带注释的程序是最好的。谢谢了!
这是我的邮箱172155994@qq.com,大家辛苦了!

网友A:
三个伺服怎么用这老的FX1N.用新的FX3GA,这可以控制3个,在这新的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接线、程序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伺服怎么用这老的FX1N.用新的FX3GA,这可以控制3个,在这新的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接线、程序例子。
大哥,你那有没有FX1N位置控制的编程例子呀,给个看看吧,要带注释的。
YO,Y1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控制三个伺服驱动器。有两个伺服驱动器公用一个输出口,不能同时工作而已。

网友B:
FX1N只有两个高速输出端口,怎么驱动三台伺服驱动器?建议增加PG扩展模块。
另外三菱的脉冲输出程序的案例,可以使用度娘获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伺服怎么用这老的FX1N.用新的FX3GA,这可以控制3个,在这新的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接线、程序例子。
大哥,你那有没有FX1N位置控制的编程例子呀,给个看看吧,要带注释的。
YO,Y1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控制三个伺服驱动器。有两个伺服驱动器公用一个输出口,不能同时工作而已。
可以尝试两个伺服驱动器用继电器切换,但是这样会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1N只有两个高速输出端口,怎么驱动三台伺服驱动器?建议增加PG扩展模块。
另外三菱的脉冲输出程序的案例,可以使用度娘获得。
大哥,度娘不给呀,你手里有没有呀?我们是公司为了省钱这样做的呃,其中两个驱动器公用一个输出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1N只有两个高速输出端口,怎么驱动三台伺服驱动器?建议增加PG扩展模块。
另外三菱的脉冲输出程序的案例,可以使用度娘获得。
大哥,度娘不给呀,你手里有没有呀?我们是公司为了省钱这样做的呃,其中两个驱动器公用一个输出端口
网上很多的,比如:
http://www.doc88.com/p-6562018249160.html

网友C:
别人写好的都是有保密协议的吧

网友C:
http://yunpan.cn/cFpJ2mnwtze4K  访问密码 08d9
看下这个能帮到你一点不,只作参考

网友D:
我目前都是FX3GA,一般用速度控制和绝对位置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