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很多电工在维修的时候看到空开断开可能觉得就没点,我谈谈我的真实经历,虽然是很极端,但是对于用电安全来说,一点疏忽都会对自己或是他人带来伤害。
1:有一次电焊工告诉我他工作位置漏保送上去过一段就跳闸,过下又好了,我过去看看,因为是接在半封闭的场地,现场有在施工,搅拌机也接在这边空开上,我看了下,是从我这取电的,我开始以为是施工设备有漏电,就准备把他们线拆下来,应为开关已经断开了,所以我也没验电就用螺丝刀拆线,拆到零线的时候碰到旁边看的有火花,吓一跳,还好习惯螺丝刀拆线从来不碰线的,马上电笔量一下,有电,表量下,220V,是施工设备从我这取点也有从别的地方取电线可能接的有问题把带电线接到我这零线,所以我以后都有用电笔先验电的习惯。
2:有次准备把临时用的线拆掉,本来要先断开关,还没断,同事过来,他刚和老板吵架,和我也有点关系,我听下也不爽,就去拆线,拆好一根才发现开关没断,所以电工一定要小心谨慎

网友A:
我刚当电工时拆开关碰过一次是从下面进线了,拆好线相线碰在一起短路,还好人没事,自从那次以后都要再三确认没电才会出手,教训一下印象就深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当电工时拆开关碰过一次是从下面进线了,拆好线相线碰在一起短路,还好人没事,自从那次以后都要再三确认没电才会出手,教训一下印象就深刻了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有先验电

网友B:
使用工作票制度。

网友C:
玩电的要精神集中,心情好,不马虎,工作有间歇的要进行重复验电等确保安全。

网友D:
看来还真的很重要,220V以上的我也很认真,24V的都没当回事,看来以后也要重视起来了

网友E:
遇到过把空开也安装反的,拉下来以为没电了,去拆线冒火花,立即听下测量,380V。一看,空开倒着装的。

网友F:
确实,我刚入行那年,被车间主管抓去拆线。
因为刚入行,师傅没有在身边,事先询问车间主管说已经没有电了,但是又没有进行验电,直接开动螺丝刀拆空开上口三十五平方的三根主线,一松螺丝就拔线头出来丟空没有用胶布包裹,结果拆到最后一根松手的时候,眼前一片白光+一声巨响,车间全部漆黑停电,总闸跳闸。
眼睛半天才愰过神来,再看双手,十个手指指甲上边的手指皮被惨遭小面积烧伤,一个礼拜后才痊愈。

十年前的悲惨入行的见面礼呀。

网友G:
 我拆线的有一次,,空开分了,量三相没电压,就拆,拆到中间一根手麻,一量空开中间一相是坏的,所以以后拆线,我都对地量,万事还是小心的好,,命是自己的啊,越搞越怕,用电笔也不中用,有次我也是用电笔量的,拆完了后接线时发现打火,用表量有电,用笔量没电,一看发现自己站在一堆干灰上

网友H:
验电是一种习惯,从读书时就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确实,我刚入行那年,被车间主管抓去拆线。
因为刚入行,师傅没有在身边,事先询问车间主管说已经没有电了,但是又没有进行验电,直接开动螺丝刀拆空开上口三十五平方的三根主线,一松螺丝就拔线头出来丟空没有用胶布包裹,结果拆到最后一根松手的时候,眼前一片白光+一声巨响,车间全部漆黑停电,总闸跳闸。
眼睛半天才愰过神来,再看双手,十个手指指甲上边的手指皮被惨遭小面积烧伤,一个礼拜后才痊愈。

十年前的悲惨入行的见面礼呀。
这种事不能相信别人,事后没安全教育什么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把空开也安装反的,拉下来以为没电了,去拆线冒火花,立即听下测量,380V。一看,空开倒着装的。
也有下端进线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真的很重要,220V以上的我也很认真,24V的都没当回事,看来以后也要重视起来了
24V的都没当回事,这可使不得。

网友I:
这个我也碰到过,空开里边一相没断开。维修电工应该引起重视。

网友J:
书上说的和别人讲的,隔不了多久就会忘了的,只要被电过的人就会记得住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有,但是那次的确是安装反了,因为品牌标识都是反的。

网友K:
还是那句话  越老电工  越害怕

网友L:
验电很重要的,关系到生命安全的。

网友M:
要细心点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确实,我刚入行那年,被车间主管抓去拆线。
因为刚入行,师傅没有在身边,事先询问车间主管说已经没有电了,但是又没有进行验电,直接开动螺丝刀拆空开上口三十五平方的三根主线,一松螺丝就拔线头出来丟空没有用胶布包裹,结果拆到最后一根松手的时候,眼前一片白光+一声巨响,车间全部漆黑停电,总闸跳闸。
眼睛半天才愰过神来,再看双手,十个手指指甲上边的手指皮被惨遭小面积烧伤,一个礼拜后才痊愈。

十年前的悲惨入行的见面礼呀。
这个吓人。
有心理阴影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也碰到过,空开里边一相没断开。维修电工应该引起重视。
(1)验电前应将验电笔在带电的设备上验电,证实验电笔是否良好。
(2)在设备进出线两侧逐相进行验电,不能只验一相。
(3)验明无电压后再把验电笔在带电设备上复核是否良好。

网友O:
接触多年的弱点and强电,从来没有在本人手里出过一起事故,小事情都极少;原因就是本人怕死,干什么都把安全放到第一位。特别是男电工你一定要小心;你要是不小心去了你那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在躺在别人的床上被别人搂着,别人还有事没事打你小孩娱乐娱乐。

楼主:
安全的东西,宁愿慢点,其实容易出问题的时间是快下班的时候,特别是维修电工,看到快下班就会手脚快起来,还有就是边维修边和操作者聊天也容易影响注意力

网友P:
验电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呀!生命的保障!特别是人家做的活我们去检修,更要特别注意,说不定人家是反着接线的……

网友Q:
我是遇到过一次空开拉下后,两相都没断,电机还在欢快的转着。

网友R:
做这行时间越长就应该越细心。毕竟看不到的东西真心危险!

网友S:
引用 网友F:
确实,我刚入行那年,被车间主管抓去拆线。
因为刚入行,师傅没有在身边,事先询问车间主管说已经没有电了,但是又没有进行验电,直接开动螺丝刀拆空开上口三十五平方的三根主线,一松螺丝就拔线头出来丟空没有用胶布包裹,结果拆到最后一根松手的时候,眼前一片白光+一声巨响,车间全部漆黑停电,总闸跳闸。
眼睛半天才愰过神来,再看双手,十个手指指甲上边的手指皮被惨遭小面积烧伤,一个礼拜后才痊愈。

十年前的悲惨入行的见面礼呀。

一直都很谨慎,从来不敢大意啊

网友T:
做电工,时间越长越害怕,记得有一次拆电线,主电源停了,一边的小空开没停手指差点就没了。以后看见验电好几次,首先保证验电笔是好的。

网友U:
看来断路器断了,其中一相还没断的事情大家都遇到过啊。

网友V:
安全无小事!要想活的久,小心验电不可少

网友W:
就在前几天我们这的工地上面就电死一个,空开也断开了,也让人在看着,但是线是从空开上面接的,直接就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