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1、首先解释三菱报OC的根源,大多数变频器报OC,都是电流检测问。但是三菱报OC是驱动板底层单片机芯片检测到IGBT回馈的脉冲异常的时候,才报OC故障。基本不用考虑是电流问题。
   2、维修步骤:
      a、目测驱动板过孔,有没有变黑出现腐蚀,出现腐蚀的板子用后面的方法难以奏效,需要更深入的检查。
      b、测量IGBT栅极负压是否正常,这一步很重要,有的人被三菱难修吓怕了,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判断驱动电路本身是否正常,供电是否正常,的快速方法。
      c、测量339的3/12脚,393的8/4之间的供电电压9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测量339的4/5/6/7/8/9、10/11和393的2/3/5/6脚的电压。这是非常有规律的,不用记具体哪个管脚的电压值,这里面有6只脚是近似0V,三只脚是1.1V,三只脚是4.5V。这里的1.1V和4.5V是给反馈脉冲进行比较的基准电压。
      d、测量U、V、W三路的15只220K电阻的阻值。P相不用测量了,P出问题,上面步骤测量电压就已经发现。
      e、以上全部正常的,就换6只A3120.只要没有腐蚀的板子,光耦出问题的概率是最大的。

以上步骤基本上能解决绝大部分的OC故障,特别适用于徒弟级的维修者,不用考虑底层CPU是如何工作的,底层CPU异常的情况,都是发生在腐蚀板子而产生断线,导致cpu异常。

网友A:
对,常规办法很重要,可以搞定常见的故障。顶你。你也开始吹水了?哈哈
不过三菱主板也有好多EOC的,所以建议楼主的题目改成 三菱驱动板OC类。。。,防止只修驱动板,忽略了主板。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成果,我已收藏了。

网友C:
谢谢LZ的奉献,我们学习了。

网友D:
    很实用的帖子,比起某些总结者发的不痛不痒的帖子,无用的帖子,简直就是初学者的导师,鬼子的变频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简直就是垃圾,只要平时多测量正常机器的电压和波形,做好对比,鬼子的烂变频一样可以搞好。

网友E:
按以上方法三菱EOC1之类故障基本都可以解决,某些人还把它压箱底的机密

网友E:
顶起来,论坛又来了一个无私奉献的人了

网友F:
学习了,做笔记了

网友G:
楼主你好,昨天研究了一下。发现我的板子上,没有339,393,也没有3120.不知怎么回事?麻烦你看看。照片在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用拿这板子来吓唬我。你只要把我弄生气了,等我腾出点时间来,我后面还会一贴贴的发出来,以后三菱就是白菜了。我是无所谓的,生意不会受什么影响的。

网友H: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楼主的佳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拿这板子来吓唬我。你只要把我弄生气了,等我腾出点时间来,我后面还会一贴贴的发出来,以后三菱就是白菜了。我是无所谓的,生意不会受什么影响的。
支持楼主,论坛本该这样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没有339,393的?这块板子是高仿的吧。

网友J:
大顶一个,我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其实三菱变频器没什么神奇的,不用胆怯,到我手上的三菱变频器不管是整机还是板子,90%以上都能修好,维修10年变频器其中接到的三菱机子只有一台f740报e13没弄好,最后换的cpu控制板解决

以后大家碰到高难度的欢迎探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功率的,以为拿个三菱想来吓唬我的井底之蛙,我手上修的东西随便拿两块板子,我想他们连变频器长啥样都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J:
E.6  E.7   E.13都是主板和驱动之间的通讯异常引起的内部故障。
E。13故障我只遇到过仅有的一台故障机,成功修复的,E。7相对来说多一点。

我不像某些人以整流资料当借口,不想跟人交流,和我熟悉的人我都在交流。像三菱的驱动底层CPU原理,大部分重要的东西都在脑子里,确实没有多少精力,去绘制成可读性强的PROTEL原理图,以及需要截取一些波形图片,再附加一定的文字说明,这样才能让不明白原理的人能轻松读懂。得空我一定跟大家整理交流。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上面那张是伺服驱动器吧,我好像修过一张一样的,这是之前拍下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上图是意大利TDE MACNO公司DFNT系列变频器,
下图可以说是变频器,也可以说是伺服。PHASE公司的AXM2一体机,有众多的上位机总线接口,以太网接口,RS-485,CAN现场总线接口,控制基本上都是用通讯来实现的。本机附带编码器接口,能通过软件设置来配对多种编码器,附带PLC功能,I/O接口,来控制现场的数字量外设。这个机型现在PHASE公司已经授权给宁波一家工厂在生产了,只是生产而已。
你的图中局部的照片,和我的不一样的,从变压器和电感的风格来看,是源自欧洲的产品。

网友K(2016-01-08):
顶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L:
非常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楼主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