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那为什么金卤灯拆下来调试时亮,装上原来线路就不亮了,线路也带电。线路老化会不会引起金卤灯不亮?求解

网友A:
线路也带电,怎么测的带电?
有额定的工作电压吗?

网友B:
用电笔测的吧。不准。
是不是镇流器坏了。

楼主:
电笔测得,问题是灯拆下来,往插座上插是亮的额

网友C:
N线不通了。

网友D:
这说明灯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线路问题吧

网友E:
装那上面后,电压测量没有?电压不正常的话,肯定是不会亮的啊。

网友F:
要么就是哪里有接触不良,比如灯头,线路,

网友G:
肯定是线问题

网友H:
初步判断灯具或线路问题,可先测量电压,注意安全。

网友I:
用万用表测灯头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电笔测量电压不准啊,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工作电压。

网友K:
先测电源电压够不够   还不行的话  灯与用钢梁绑的时候 用电线绑

网友L:
电笔只检测相线,零线你怎么用电笔检查?要不你把灯头拆开,看看接线柱是全亮还是全不亮,全亮,则零线断线,全不亮,则相线断线,但不排除两条线却断。

网友M:
带载量电压。

网友N:
你安装的位置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O:
用万用表测下电压,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P:
灯头不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L:
电笔只检测相线,零线你怎么用电笔检查?要不你把灯头拆开,看看接线柱是全亮还是全不亮,全亮,则零线断线,全不亮,则相线断线,但不排除两条线却断。
只有拆开换新,或者全换才能解決

网友R:
会不会是零线问题导致不够额定工作电压?

网友S:
楼主要用万用表检测下是否有电压哦,我认为还是线路存在问题哦

网友T:
镇流器触发器灯头,都有可能

网友U:
这是金卤灯的一个特征,灯正常亮时断电后要等一段时间送电,灯才会亮,要是断电后立马又送电,灯是不会亮的,需要等待好几分钟。

网友A:
回来看看楼主把问题搞定了没有???

网友V:
线路问题,比方说N线不通了

网友W:
镇流器、启辉器与试用的是同一套吗?

网友X:
灯管老化也会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