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最近在学习欧姆龙功能块,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功能块里面可以BCD加减运算,可就是不能进行BCD乘法运算。乘法运算显示错误。如上图!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欧姆龙功能块,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功能块里面可以BCD加减运算,可就是不能进行BCD乘法运算。乘法运算显示错误。如上图!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1、输入变量对于FB来说是只读变量,不能赋值,因此请将变量C在输出或者内部变量中定义。
2、当在正确的地方定义变量类型后,请将变量C的数据类型定义为32位数据类型,例如DWORD,因为16位乘法的结果为32位。
3、在FB内部,请不要直接引用全局变量,否则会带来调试的困难,例如P_ON应该用EN引脚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题找到了。正如你所说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