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如题,因为我想一路脉冲切换控制多只伺服驱动器,所以想加个延时

网友A:
驱动器那边有定位完成信号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占了一个点啊 因为点不够

网友B(2015-12-08):
一楼说的值得参考

网友C(2016-02-13):
各驱动器电流增益不一样,整定时间不一样,各电机负载不一样,因此驱动器滞后不一样,或以最大的延时控制。